[求助] PLL中divider的设计

楼主(2012-11-20):
各位好!

     在pll设计时,一般VCO的输出是差分的,而PFD的输出是单端的,如果用差分的divider,最终还是要用其单端输出接到PFD的输入,差分的divider不是浪费功耗了吗?如果用单端的divider,VCO一般都是LC cross-couple的差分的,这样相当于VCO的差分用处已经不存在了?

     在用差分divider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认为在分频过程中的一部分共面噪声可以抑制掉,只不过差分的divider,只用其中的一端接到PFD上?

     初次接触PLL,请大家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VCO的输出接buffer,在BUFFER里面做双转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可以用运放实现吗?差分输入,单端输出接到divider?

     谢谢!

网友B:
这有什么浪费的,速度不高用单端,频率太快只能用差分的

网友(2014-03-26):
回复 楼主:

   ynoschematic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浪费的,速度不高用单端,频率太快只能用差分的

学习了

网友:
别纠结这么多,自己看看divider链路的架构就明白了,divider链路中的可编程分频器的输出就是单端的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A:
VCO的输出接buffer,在BUFFER里面做双转单

想问下如何精确的通过分频器的工作频率决定DFF的尺寸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