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

楼主(2012-11-20):
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

网友(2012-10-16):
转载

标签: 财经分类: 评论张五常

(按:本文作者是博客管理员,不是张五常教授!)

《经济学讲义》终于出版了!

虽然这并不是我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但拿到书的时候,那种感慨万千的心情还是无法言喻的。所谓“十月怀胎”,这本书的“诞生”过程尤其值得一写。

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

事情要追溯到2010年12月张五常教授举办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关于这次研讨会,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经济制度〉研究会点滴》的文章来记述,这里有必要将其中的“上篇”中的一部分内容贴出来,因为这是促使我萌生撰写《经济学讲义》之念的重要原因。

===========
我自己也参加了下午第二场的小组讨论的部分。那一场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拿到这题目后我略想了一下要说些什么,才能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内既能做到有的放矢,又不会题材太大太泛而讲不完。于是我选了一个很小、很具体、但我认为绝对是很重要的事情来讲,那就是关于经济学教材的问题。我发言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但我想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我不承认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家,我只承认自己是一名经济学教师。因此我要谈的是经济学的教育,而且还是这里面一个很小、很具体的问题——经济学的教材!一直以来,我年复一年地给大一新生上经济学的课,第一个学期上微观,第二个学期上宏观,因此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是深有体会。目前经济学教材最大的问题,是错误太多。这不是人们通常批评的国内教材胡编乱写的那个问题,而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著名教材都是这样。比如,现在我在用的是张五常教授的老师赫舒拉发所编的教材,书中的错误依然比比皆是。每年给新生上课,第一堂课我都要跟他们讲一番话,大意是:你们从中学来到大学读书,一定要转变一个在中学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教科书上印的东西都是对的,是金科玉律!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教科书的东西其实很多是错的!但是,尽管我已经给学生打了这样的预防针,在接下来的讲学过程之中,我不断地说这里错、那里错,有学生忍不住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们换教材吧!这书那么多错!”可是我只能跟他们说:“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教材。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换教材,而是第一次上课就跟你们说过的,你们要换思维!”话虽如此,作为学生,他们还是很依赖教材的,这毕竟是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现在我指望的,只能是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能尽快地修订完毕,然后把三卷合成一本书来出版。字体可以小一点,纸张可以大一点,排版可以密一点,最重要的是价格要低一点,好让学生的负担能轻一点,能买得起这书作为教材使用。

上述内容刚好五分钟讲完。然而从台上下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下,才发觉还有一些内容本来想讲的,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把它们加进去。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在我们这场小组讨论之前的那场小组讨论后,有一段时间让在场的听众提问,其中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学生,他的提问是香港中学的会考内容要改了,可能会把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经济学的内容改掉,那以后他们要怎样才能继续学到张五常经济学。与会者中的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自告奋勇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负责修改会考内容的委员会中的一人。他说,现在他向政府作出的建议是这样的:微观部分不要改掉张五常所主张的内容,宏观部分则应该砍掉凯恩斯、砍掉IS-LM。

当时我听了这一问一答,就想着要在接下来的发言里也回应一下这位香港的学生。可是因为那是后来才想着要加的内容,到真的讲的时候就忘掉了,顺便就在此文里补充回来吧。其实在我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已述及,经济学课程的安排一般是上一年的课,第一学期上微观,第二学期上宏观。可是宏观里的错误比微观更多,值得讲的东西更少。以前也跟朱锡庆讨论过这事,他说他的做法是只保留宏观里关于货币理论的部分,其它一律砍掉。受他启发,后来我也作了类似的安排,但这样就会造成宏观的内容太少,讲不满一个学期。而另一方面微观的内容则太多,往往一个学期讲不完。于是我自己作了调整,第一个学期只讲需求定律、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这四部分,要素市场及其以后的部分就放到第二个学期才讲。这样微观的分量大概占到全年三分之二的课时,余下的三分之一课时分配给宏观。宏观只讲货币理论,失业的问题并进要素市场那部分去。至于凯恩斯的其它理论,我倒认为不能完全不讲,而是应该作为批判的对象介绍给学生知道,因为毕竟财经新闻、报刊里大量出现凯恩斯提出的概念、理论,完全不讲是无助于学生不受那些混乱的报导和错误的分析影响,以正确的概念和观念来理解重大的财经事件的。所以在从微观转入宏观的一开始我会花些时间讲思想史的发展,讲凯恩斯的东西是怎么经由经济大萧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走红,讲1970年代的“滞胀”如何开始让人们看到凯恩斯的问题所在,讲货币学派等反凯恩斯主义的流派的兴起、带动为宏观补加微观基础的思潮、并影响了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所主导的经济改革……

第二点,是尽管我在发言中已经清楚地讲了,经济学教材里错误连篇的问题不是国内教科书粗制滥造的那个问题,而是包括国外引进的教材也如出一辙地错。但时间所限我没有举例说明是些什么样的错,于是很多听众还是误会了,还是以为我用的是国内的人编的教科书质量不高,甚至还有以为是印刷出了错的,或以为是翻译翻得不好的。

茶歇的时候,很多听众来跟我谈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茅于轼老先生,显示了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怀之情,让我很是感动,在此要特别的向他致谢。但他还是误会了,我于是向他逐一地举出教科书里错误的例子,在此期间科斯的助手王宁也加入进来探询具体情况,所以我对他们的解释比较详细。

需求定律和消费者理论的部分错误倒不多,主要在于“吉芬物品”和“基数效用”这两点,严格来说也不算是错,只能算是比较肤浅。这一部分的问题不是因为有错,而是因为讲的内容用处不大(尤其需求定律的部分最为明显,只讲了一些表面之极、肤浅之极的内容)。

但是进入生产者理论,错误之多可就是俯拾皆是了——固定成本的概念,错!把成本分为短期与长期,错!平均成本曲线U型的解释,错!规模收益有递增、不变、递减三种可能,错!(逻辑正确的只有规模收益不变一种情况,详细解释可见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最离谱的错是很多教科书在生产者理论一开头都要大讲一番为什么会有企业,经营者、所有者的分离等等,后面接下来讲的却是生产函数、成本理论。这明显是把“Theory of Firm”和“Firm Theory”混为一谈了。生产者理论是把企业当黑盒子处理,研究的其实是投入-产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前一般译作“厂商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而“企业理论”研究的是企业的组织问题,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二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却混为一谈。以前我见到国内的教材犯这个错误,还以为是中国人看到“Theory of Firm”和“Firm Theory”如此类似的英文而产生了混淆。直到看见赫氏的教材也是这样写,才明白原来这混乱其实就是直接从美国传进来的。

而市场结构的部分,在垄断那一处,更是错漏百出的“重灾区”!最近我才刚刚给学生讲授完这一部分,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垄断的概念、垄断的成因、垄断那所谓的“垄断利润”是不是经济利润、垄断是否造成deadweight loss……无一不是错得让人有“惨不忍睹”之感。(学生向我提议要换教材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一段期间。)

茅于轼老先生和王宁之后,又有两位与会者问我,为什么不选用原版教材?比如平狄克的、斯蒂格里茨的。我只能回答他们:“这些人编的教材也是错漏百出的。如果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你们也学了错误的东西,也被误导了。”他们不服气的说:“他们怎么会是错的?你说是错的就是错的吗?”我已没有心思再跟他们分辩下去,摆摆手掉头就走开了。说出那样的话来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连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都没看过——不是看了没看懂,而是完全没有看过!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片言只语之间是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得清楚的。

直到第二天,张五常夫人的妹妹也来问我,说经济学的教科书真的是那么多错吗?因为在她所熟知的理工科里完全是不可思议之事,只有文史类的学科才会有的现象。可惜,一向标榜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只是披上了一层数学的外衣,弄到最后原来其实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

正如上述的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当时的期望是张五常教授的新版《经济解释》三卷本(后来“变化比计划快”,变成了四卷本)能尽快地写好、出版,然后出一个合并版,可以作为我给学生上经济学课程的教科书。然而,张五常教授的“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益”的写作态度固然是使得全套新版《经济解释》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全部写完,字数的不断增加也使得合并成一本出版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但更主要的是这新版实在是太难了!张五常教授自己直言,他写这书时是假设面对的读者是博士级水平的人。我听了他这“直言”之后的回应是:“就算是博士级水平的人,这世上也没几个真能看懂吧?”

于是,我对于张五常教授写完新版《经济解释》之后合并成一本当教科书使用的指望,是完全地断绝了。不过,那时我还压根儿完全没有想过要自己来写一本教材。

这是2010年时的事情,进入2011年,面对新一届的学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这一年,周燕从英国的牛津大学做完访问学者回来,也开始了她给新生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历程,于是我们互相交流着教学经验。就在这一年,事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实我早在大约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一个要退休的老院长手上接过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开始时继续沿用他本来用着的教材,那是国内一本著名教材。那时我的教学水平有限,也只能是照本宣科,除了直接跳过那教材在每一章结束时必定要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该章内容批判一番之外,就只是在如何让学生容易地理解什么是边际量、为什么均衡条件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之类的事情上动动脑筋,把课讲得更活泼一些、好懂一些。

2009年,我和周燕合作翻译的张五常教授的老师赫舒拉发所著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一书出版,我就转向使用此书作为微观部分的教材。换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如前所述,此书依然是错漏百出,但毕竟比国内的那本教材要好得多。第一年(2009年)使用此书时,我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依着这书的说法来讲;但到了第二年(2010年),我开始对这书上有错的部分进行批判,于是就出现了上述所说学生跑来要求换教材的事情。虽然讲得困难,但我的上课开始偶有佳作,也就是偶尔有一堂课会讲得特别精彩,学生不管听没听懂,但那表情告诉我,他们是陶醉其中的!而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这教学之中大有收获。就是在2010年的那一轮教学中,我感到自己对于张五常教授关于“租值”的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那种“顿悟”的快感,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然后,就是2011年了。如前所述,周燕回国了,我有了一个可以不断地向之“汇报”教学情况的对象。就是在那一年,情况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质变式的飞跃。在2010年时,我还只是偶尔一两堂课讲得精彩;而2011年却是每一堂都精彩纷呈!每一堂课于我而言都是享受,没上课之前是满脑子想着怎么上,上完课之后就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期待着下一堂课的时间赶快来到!我兴奋地向周燕述说着这快乐无比的体验,她也深受感染,不断地督促我要把讲课的内容转告给她,让她也可以把这种精彩与快乐传递给她的学生。

终于,到了某个关口,我决定我必须把这些讲课的内容写下来!每一次上完课后,连我都为自己的精妙发挥而震惊,从而担心时间一过就会忘记了如此精彩的内容。于是,在给新生上了大概一个月的课之后,11月4日,我第一次在张五常教授的博客里发布了写成文字的第一讲《经济学讲义》。这个书名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就想到了,因为那确实就是我凭借对上课内容的记忆而直接写下来的,连那口语的色彩也全数保留着。

我一讲接一讲地写,思如潮涌,几无间歇。这时我能体会到张五常教授说他写《经济解释》的感受:约束了进度的只是体力!好些时候,我一早起来,打开电脑,十指翻飞,在键盘上跳跃不已地写作。写啊写啊,写到旁边的手机设好的闹钟响了,提醒我到时间要去吃饭了,我顺手就把闹钟按停,然后继续打字。我像是中了毒、上了瘾一样,不写完一讲就无法停下来,无法从电脑前离开。为此,我甚至得刻意地把写作的时间定在早上,因为即使拖了时间最多也只是把午饭推后;如果把写作的时间放在晚上,我会忍不住通宵写作的。而且,即使写完了,上了床也会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很多人沉迷于网络,是因为沉迷于游戏,而我……是沉迷于写作!

我一口气地写到“货币理论”的部分,终于开始觉得精疲力竭,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一开始连载《经济学讲义》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定好了退路,“警告”读者们,我有可能会写着写着觉得兴趣缺缺而中断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写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种孤独感难以言说。虽然确实有很多读者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但看到没几个人能说到点子上,就会觉得自己的心血全白费了,挫折的感觉会如排山倒海一般将继续坚持下去的意志给压倒。而且,写作的情绪也是有周期性的,正处于情绪高涨的阶段,可以下笔千言、一泻千里;落入情绪低落的阶段,却会感到举步维艰,一字一词反复斟酌、耗时费神。

写完“货币理论”的时候,我一开始时的高昂情绪正回落到最低谷。于是我暂时停了下来,转去做别的事情。然而,幸好的是无论我的情绪是好是坏,是高涨是低落,我还是要给学生上课。那时已经到了下学期,要讲“宏观”的内容了。我开始批判凯恩斯的理论,一步一步地批,批到他体无完肤。学生听得很过瘾,而我的情绪也给再次刺激了起来。我想到的是:如果不写这一部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除了我能面对的每年几十名学生,外面一大帮无知之徒继续信奉着凯恩斯如此错得堪称“惨不忍睹”的荒唐理论,继续被忽悠得不知东西南北……于是我再次鼓起劲来,继续往下写。

《经济学讲义》的“下篇”的后半部分是写得比较艰难、甚至是痛苦的。因为批判凯恩斯的部分写完,再后面的内容其实我并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课时有限,把前面的那些内容讲完,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教学是激发我写成这《经济学讲义》的最大动力。通过反复地给学生上课,我在不断地摸索以什么形式、顺序与结构来讲授,能让学生最好理解并掌握有关的知识。可现在已经进入其实并没讲过课的部分,我更像是在面壁独语,感觉不再是写讲义,而是在写学术论著。还是幸好,我是如此的幸运,在连载《经济学讲义》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读者,在跟读与讨论之中,等于是在网上开了一个虚拟的课堂。虽然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学生,网络的那一头却是拥有着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兴趣也更为浓厚热烈的读者。我调整心态,想象着他们是我的读者,这“讲义”是为他们而写的。就是这样,我终于坚持了下来,一直写到最后一讲“政治经济学”!

现在已经出版的《经济学讲义》的最后一讲,其实我对有关的内容感到还不是很满意。本来我不想赶开学的时间出书,但因为一轮教学就要持续一年之久,一想到我明明手上已经有这么一份“讲义”,却还是要拿着错漏百出的教科书去给学生上课,让学生再承受一次困惑于教科书那么多错的迷惘,我就实在不愿意再等上一年了。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最后一讲我本来还想多花些时间思考与写作,但还是赶着开学的时间而匆匆付梓了。不过,现在有了这个博客作为平台,教学完全可以不受限于《经济学讲义》本身,而有更广阔的空间来作进一步的改善。

事实上,除了最后一讲有必要借助这个平台来改进之外,很多读者朋友都提到过,读者们的评论与我的回答之中也不乏精彩纷呈的内容,如果也能收进《经济学讲义》之中就好了。然而,限于篇幅,这愿望无法实现,大量精彩的互动交流只能割爱(甚至包括作业评讲的部分)。但只要这个平台存在,精彩还是永存的。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讲义》只是一本入门的指南,更多的教与学,是有必要依赖于网络,依赖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的。

周燕给我的《经济学讲义》作序,最后一段的开头是“大爱无言”!我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为着爱经济学,我还是下笔写了数十万言——周燕不也出于朋友之爱而为我写了序吗?大爱无言是东方思想中“大音稀声”的境界,而在西方的观念里,爱,是要说出来的!写下这本《经济学讲义》,最低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我有一本合用的教材去给学生上课,而最高的目的则是将天下间所有热爱经济学的人都类聚过来——是对经济学的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可以说,此书是我对经济学的“爱的宣言”!

《经济学讲义》上下两册现已在卓越亚马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