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颗粒的最小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11-20):
问下大家,我现在板子上的DDR3颗粒是DDR3-1333, datasheet说标准工作时钟是667吧,但我的控制器达不到这个频率,我降到400MHZ,DRAM颗粒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又是你!
DDR3的最小工作频率不知道多少,但一般datasheet上有最高和最低工作频率说明。
我刚用FPGA测过DDR2,由于PHY部分是用数据电路搭的,所以也达不到其要求的工作,但降低到50M也可以工作。

楼主:
我以前用DDR2降到80M时,也可以跑业务的, 这肯定是低于datasheet的最低工作频率的,但是总要有个底线的。现在在给DRAM选型要选了个跑不到的就悲剧了。。。

网友(2013-05-17):
DDR3的最小工作频率不知道多少,但一般datasheet上有最高和最低工作频率说明;

DDR3 最低工作频率,datasheet上哪有些,是那个指标?请说明一下。
你们测试过,DDR3最低可以工作到多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