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问一个综合成门级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希望从.v生成一个由二输入与、或等组成门级网表文件
先试着用synplify做了一下,发现生成的都是lut这些

怎么样才能生成我希望的那种网表文件?

用dc还是synplify?
需要加什么样的约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咨询一个问题吧

比如.v里面有一个乘法a*b=c。
我希望能有个比较方便的办法,把verilog表示a*b=c变成用与、或、非、触发器的verilog表示。

dc综合之后,也能得到门级网表,但是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方法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dc就是将RTL级综合成门级的,如果你只是要表达式可以用DW库即可。里面有很多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