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DRC时遇到错误求解

楼主(2012-11-20):
做drc时出现错误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via4孔的大小应该是0.26*0.2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知道啊,但是别的pad好着呢,但是,就其中的一个pad不行,我还是复制画好的啊,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孔的大小应该怎么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