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rrc如何提取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我在论坛里找到如下的提取步骤:1. 使用StarXtract -gui 用图形界面启动
2.选择setup–> Timing 菜单后会弹出Timing叶面
3.在Timing页面上,选择Lef/Def 按钮
4. 在LEF FILE 选项,添加芯片标准单元、工艺库、hard macro的lef文件,提醒的是工艺库lef文件必须放在最前面。
5.在TOP DEF FILE中需要添加芯片的def, 其中def 文件是从encounter中导出,或者其他eda工具提供的def文件。
6.TCAD GRD FILE 这一项需要提供rule 文件XXX.nxtgrd文件
7. MAPPING FILE 选择相应的map文件,也就是DEF文件的工艺层要与XXX.nxtrgd的工艺层做个影射。
8. NETLIST FORMAT 中选择相应的SPEF文件格式做抽取输出网表文件
9.NETLIST FILE: 输入XXX.spef寄生网表文件,可以给PT做signoff分析,也可以导回P2R工具如encounter做时序分析。
10. 所有的红色区域的必选项都输入完后点击OK按钮
二. 选择主菜单Run… 工具会弹出一个Run Form 在Run Form. 页面中点击Translate 点击OK就等待输出结果。

我是个新手啊,在terminal界面里输入StarXtract -gui怎么连基本的gui图形界面都启动不了呢?焦急啊,给厂商打电话,厂商说不用GUI这一步,说他们有个现成的脚本改一改就能用,那是在什么界面下运行StarRC从而输出结果的呢?StarRC是个软件吧?哪位大侠来帮帮我啊

网友:
CMD FILE直接运行,StarXtract -clean star_cmd_file

网友:
StarXtract一般都是不用GUI的。

不过不确定它真的有GUI吗?

网友A:
它会提供一个官方脚本!直接load进去就可以,而且gui可以启动的啊!是不是软件装的有问题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原来是我搞错了 这个是门级提取步骤 还是很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2014-03-30):
选择主菜单Run… 工具会弹出一个Run Form 在Run Form. 页面中点击Translate 点击OK就等待输出结果。
请问其中translate在这是什么意思,点与不点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有GUI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安装有问题,我的能出现GUI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A:
它会提供一个官方脚本!直接load进去就可以,而且gui可以启动的啊!是不是软件装的有问题 ...

請問官方腳本是放在哪裡。

网友C(2023-11-12):
引用 网友A:
它会提供一个官方脚本!直接load进去就可以,而且gui可以启动的啊!是不是软件装的有问题 ...

官方脚本去哪里找呀 可以教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脚本去哪里找呀 可以教一下嘛

应该是工艺库自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