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语法问题 2** 代表多少?

楼主(2012-11-20):
RAMAddressWidth = 8
array (2**RAMAddressWidth - 1 downto 0)

请问2**RAMAddressWidth 是多少?

网友:
2的RAMAddressWidth次方 即 2的8次方 = 256

楼主:
2的RAMAddressWidth次方 即 2的8次方 = 256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一个问题.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if not is_x(Addr) then  -- is_x() 未知类型检测? 请问是检测Addr不为"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