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读IO的db file!!

楼主(2012-11-20):
我用fm读取IO库的db文件是报错:

File is not DB file;

但是用dc读取是正确的;

请大神赐教!!!

网友:
你的fm的版本是否低于用来生成IO db的DC或LC的版本?
如果是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多谢回复,有可能是这个问题!fm版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