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装好怎么又不行了?

楼主(2012-11-20):
昨天按照eetop的教程将VCS装好了,VCS和dve都能使用,晚上再打开却报错Cannot connect to the license server.
The connect() system call failed.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location and that the license server is up.
Retrying reque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我记得是按照教程处理好SNPSLMD的,各位大侠求帮助啊。
我用的是虚拟机装的ubuntu10

楼主:
不知道怎么启动啊,我装好一重启或者挂起再开机就不行了,提示上面的错误,还请给详细说说

网友:
Everytime you wanna start your soft, you should start the lic server first!
you can add it in a shell file!

网友:
licence启动错误

网友(2014-01-21):
在license的server的下一行添加如下字段(/usr/synopsys/scl/linux/bin是scl安装好的目录)

VENDOR snpslmd /usr/synopsys/scl/linux/bin

网友(2014-07-25):
license 的server在哪??

网友:
Need solution for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