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scl sda这两根线在DC综合时用set_data_check怎么约束

楼主(2012-11-20):
不知道大家在综合约束I2C时是怎么约束的,我这边使用的是set_data_check,但是它的setup和hold值不知道该如何确定,因为这边有数据保持建立时间,还有启动停止建立保持时间,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并且这些值都是在快速模式下400khz的情况,而我的set_data_check -clock 的频率为125M,那么我这个值又该怎么转化呢,请教大牛们的回答

网友:
不太肯定能不能把所有限制写到一个SDC里面去
可以利用下面的区别:
数据保持建立时间,和启动停止建立保持时间的相对关系是反对,一个是SCL对SDA,另一个是SDA对SCL
set_data_check -clock选项不是一定要用到,自己看具体的命令说明

网友:
1. 你在3里面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2. 相对关系,可正可负,如有可能,最好用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ta check 默认setup同周期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up 在end path向后移一个周期变成同周期检查。hold同样向后移一个周期,不就出现了report的这种情况。   set_multicycle_path -1 -hold -end -from XX -to XX 就可以做到同周期检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up 向后移了, hold自然也会向后移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约束里面刚经常看到multicycle的约束方法: set_multicycle_path N -setup -end
                                                                                  set_multicycle_path N-1 -hold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一般是按照同周期来做了。除非有设计上的特殊考虑。
2.  没有看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