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带不同负载电容相位裕度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20):
我设计一个LDO,基本结构,静态电流6uA,最大负载电流25mA。CAP LESS 可以稳定工作,带10uF电容或更大也可以。但带100nF的电容,相位裕度就不够了。计算了零极点,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补充带100nF 相位裕度20度

网友:
CAP LESS 可以稳定工作?神奇

网友:
100nF时PM只有20度也不代表不能正常工作,所有AC仿真都是在静态下的,LDO稳不稳还是要看TRAN,可以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大信号和小信号的确是相差很大,反应的不完全相同。

网友(2013-01-16):
带输出电容时,主极点一般在输出端。lz说的带100nF的负载电容,相位裕度不够,应该是由于环路带宽太大了。至于无片外电容时,环路的主极点未必在输出端,所以可以保证稳定性。
其实有无片外电容时,LDO的环路响应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不是同一种情况考虑。带上片外电容,LDO的主极点一般都是在输出端。这时就对输出电容有一定范围的要求。因为输出电容越小,带宽越大,越不容易稳定。另外负载电流变化时,带宽也会变化,需要保证轻载和重载的稳定性。

网友:
带不同的负载电容,或者不同的负载电流,相位都会变化的;又或者瞬时负载电流过大导致输出降低升高什么的,工作点也会变化。
相位余度只做指导性参考,全应用范围覆盖的瞬态仿真比较靠谱。

网友(2013-11-01):
补偿方法,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