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修复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

楼主(2012-11-20):
各位大神:在icc中如何去修复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呢?这种min_capacitance的violation是怎么造成的呢?修复的原理是什么呢?

小妹在此谢过了!

网友:
DESCRIPTION

Sets the min_capacitance attribute to capacitance_value on the specified input ports. compile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 load driven by the input port is not reduced below capacitance_value. The minimum capacitance value for a net is defined as the greatest of the minimum capacitance values of the driving cell pins and ports on a net.
If min_capacitance attributes are already specified in a technology library (implicit constraints), compile automatically tries to meet them.
By default, a port has no min_capacitance constraint.
min_capacitance, along with max_fanout and max_transition, is a design rule constraint; max_delay and max_area are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Design rule constraints reflect those technology-specific restrictions that must be met for a design to function correctly, while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reflect goals and restrictions that are desirable, but not crucial for the operation of a design. Design Compiler attempts to meet all constraints placed on a design, but gives priority to design rule constraints in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compile gives preference to min_capacitance and other design rule constraints, even if they adversely affect optimization constraints on a design.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optimization and design rule constraints, use report_constraint; to get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port settings, use report_port. To remove the min_capacitance attribute from a port, use remove_attribute.

网友:
drc的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复原理就是用一个大input load的cell接上去吗?
看其说明,应该是个input port,port是接pad的话,怎么去优化这个呢?
待大牛现身解答~

楼主:
    如果修改了drc约束的话,在route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呢?您指的修改drc约束是指修改布线时线宽或者线与线之间的间距以修复min_cap的目的吗?

楼主:
回复  wy27510

    修复原理就是用一个大input load的cell接上去吗?
看其说明,应该是个input port ...
引用 网友A:

    那我可否加一个buffer上去,增加它的load,这样做是否可行呢?

网友:
我一般遇到的是max_capacitance和max_transition的violated,但都不考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二。在此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max_transition如果是pad上的话貌似是可以不管的,但是内部的话好像就得修,添加buffer不知是否好使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嗯,谢谢!
    可能我还是需要再看看基本的资料,因为对这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了这个  当时是在有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的地方插buffer修好的  你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pad 上的max fanout 违例需要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