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高速I/O需要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2-11-20):
小弟今年找的工作,以后的项目是高速I/O,但是研究生阶段对这方面基础为零。所以想情教一下论坛上的前辈们这方面的东西,除了了模拟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之外,还需要什么知识工具吗,比如控制理论和信号系统这方面?多谢!

网友:
高速I/O有太多了,看你以后工作中会走哪个方向了。你的情况跟我当年一模一样,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是看了两本书:《信号完整性分析》《高速数字设计》,你暂时可以先看看,了解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可否再详细些,谢谢,向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偏向模拟电路的,这方面也需要看《高速数字电路》吗?请问还有没有另外的推荐,针对模拟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是绝对不敢当的,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不好详细说,高速接口比较多,象USB、SATA、MIPI、DDR等,我只是刚接触DDR,若要详细了解,可以下载相关的spec来看,都很详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照我所接触的东西(DDR、NANDFLASH),我的了解是高速I/O主要是用来处理数字信号的,虽说是模拟电路(其实好多也是逻辑电路),最关心的还是速度;I/O嘛,就是片内与片外的连接,片外的环境,比如PCB走线,封装等,都会影响到你的I/O的速度和信号完整性;至于我说的那两本书,都是讲片外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些扩展的学习,个人认为,信号完整性这本书还是有必要看看的,另外一本即使不看也无妨。

网友:
高速接口分方向很多,看你要做哪个方面的。

网友(2013-06-22):
你是做serdes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serdes的现在能找到工作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why no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其实应该问能找到一份好不错的工作么~~?对了,才串口做时钟数据恢复的,公司是不是都用PLL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