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im跑dc后仿查看波形

楼主(2012-11-21):
我用hsim命令跑hspiceD的电路的后仿网标,跑的是dc扫描,生成的后仿结果文件是.dc的文件,我们服务器上面只安装了verdi看图软件,但是verdi无法打开.dc的文件(.fsdb的文件可以打开)。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di是针对数字的显示器,只能开fsdb文件,Hsim 跑tran分析可以生成fsdb,但是dc分析就不能是fsdb文件了。
建议下个波形显示器去

楼主(2013-01-09):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该下一个什么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