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P文件想要加PIN怎么改?

楼主(2012-11-21):
1.我用fountry厂提供的map文件导到cadence的版图里没有pin name,还得一个一个手动添加 太麻烦了。具体怎么改MAP文件能显示PIN NAME呢?
我在原MAP上添加NAME  M1/PIN  100 0  这样的语句似乎不行,其中100是我随意起的没用的层号
2.Soc Encounter是否不支持添加POLY的fill?
3.我每次运行完encounter好像都会产生一个.cmd文件,它里面的内容是否就是脚本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lef文件有定义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目的是保持这些信息一致
所以只需要依具体工具的具体要求修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系统地学过。在实验室干活的 刚学一个月 我看菜单操作里没有加POLY那项啊
LEF文件会单独定义poly吗 没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