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和tsmc转换

楼主(2012-11-21):
求大神指点!!
公司有个smic的gds,想转换成tsmc的,求高人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不太可能直接转换,可以利用layer map将SMIC的layout先转换成
TSMC的,其余MOS,RES,Cap等能否进行批量修改需要看device的
相似程度和rule等。其实这样转换还不如重新画来得省事

楼主:
感谢coronaab!!!
我也想是不是只要map转换!!
我们这个版图很庞大,而且有数字模块在里面,不想再画一次,也是一个成熟模块,想用tsmc流片。

网友:
你可以打电话询问一下两个工艺的区别,不过一般相互工艺参数都差不多,你直接对比两者之间的Stream out和Stream in的map,然后编写一个文件进行转换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了!!
map文件两个命名不一样,很难找啊!

网友(2014-02-18):
版图图层名称不一样啊  怎么办

网友:
用map文件管理
AA DIFF OD 有時指的是同一層
從製程來看,判斷哪一層對應到 哪個 layer

网友A:
这个问题跟把大象关到冰箱里一样,分三步:
1、能不能转换。
     两个工艺中你用到的器件基本结构是不是一致,寻求替代结构在layout上可不可实现(面积、层次等)
     基本上要求原工艺的层次最好大于等于目标工艺的层次,源工艺的design rule小于等于目标工艺的对应design rule。
2、如何转换。写map 文件,该生成生成,该转换转换,该加就加,该减就减。
3、如何验证保证正确性。DRC肯定会有问题,就看这些问题在实际修改中有没有可操作性,lvs至少你得有电路吧,电路咋说也得仿真吧,仿真不可能不做些修调吧,修调后的你还能不能改过来。

其他还有电阻电容单位值等等吧,这些问题,欢迎补充。fab的人不太愿意告诉你,尤其是TSMC的,你可以把你的具体工艺列出来再问问牛人,业内那些工艺有成功转换的经验,这个是有人做过的。

网友:
顺便鄙视一下6楼挖坟。

网友:
模拟电路 改工艺不用从新调整电路参数?公司会花这钱让你去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直接转Layer Map的话,风险非常大。

网友(2014-05-04):
S转T,还要直接转,太不严谨了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跟把大象关到冰箱里一样,分三步:
1、能不能转换。
     两个工艺中你用到的器件基本结构是不是一 ...

请问大佬是有这方面经验吗?可以请教问题吗?最近在做tsmc28转smic28的事情,其他没什么问题,但是T里面的nmoscap在smic里面并没有对应器件,这个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