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C扫描的大电感和大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11-21):
本人是新手,从相关资料上面看到的对运放进行AC扫描的方法,电路图如下:

ugop

ugop

运放同相端电源dc=1.25V,ac=1V,反相端接的电容1GF到地,电感1TH与运放输出端相连,这里电感的作用应该是隔交流通直流让运放的反相端有一个偏置电压,维持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但是不知道1GF的点容的作用?请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
开环分析,断开交流反馈,保留直流反馈

楼主(2013-01-08):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大电容的作用,前辈……

网友:
create the ac ground

网友:
之前工程师给我讲过,哎又给忘了,明天去在厚着脸皮问问

网友:
Allen的书,第六章最后面,有讲运放的仿真方法~大电容在高频的时候,相当于短接,这时间,反馈电感连接电容的一端相当于接地,而运放的反相端也相当于接地……这意味着,开环。。。。。。所以这个仿真方法,相当于,低频时单位增益,高频时开环仿真(其实是中频的时候,到了高频就会由于运放的极点而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可以交流一下,大电感的作用是隔交流通直流,给运放提供一个静态工作点(偏置电压——运放的输出端的电压),保证运放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大电容的作用,隔直流通交流,在这里运放同相端加入了一个AC信号,由于内部差分对寄生电容的存在,会有耦合,AC信号会从同相端耦合到反相端,通过大电容可以讲反相端的耦合信号直接接到地,从而避免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交流交流,我一般仿运放开环不这么做,都是在输入两端分别加两个Vsin,两端同时加一样的共模电平,同相端加AC=1,反相端加AC=0,输出加最坏情况的阻抗(电阻电容),同时看开环AC、TRAN、DC特性。个人觉得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把交流输入加到大电容与地之间,可以试一下

网友:
来学习了,还是多看书吧,看的还是不够认真看了又忘了,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