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的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2-11-21):
我想把
inout TMEN ;
inout VMON1 ;
inout VMON2 ;
inout VREAD0 ;
inout VREAD1 ;
变成
inout TMEN ;inout TMEN ;
inout VMON1 ;inout VMON1 ;
inout VMON2 ;inout VMON2 ;
inout VREAD0 ;inout VREAD0 ;
inout VREAD1 ;inout VREAD1 ;
应该怎么弄啊?
求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不过能不能解释下这条命令呢?

网友:
\1是取前面括号里面的内容,两个\1就是写两遍

看看正则表达式或者vi替换相关的内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