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

楼主(2012-11-21):
请问,我的输入信号是10位,用3级CIC抽取滤波器后,输出也能是10位吗? 看有些论文说是输出信号的位数会增加???多谢!!

网友:
如果输出增加了你去最高的10个bit就可以维持成10位了啊。增加是乘法带来的。比如说通常16bit的采样数据乘上16比特的采样数据出来的结果就是32比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直对乘法器搞不懂,16乘16的  输出是32的  那32位都是有效的吗

网友(2013-01-15):
当然是了。比如说10进制的乘法,你用9乘9,都是个位数,输出就是81,是个十位数,你说这个81的十位和个位是不是都有效的?

网友(2013-10-05):
和噪声量化的要求有关

网友:
CIC滤波器的积分与微分的加法器都涉及到位宽扩展的问题,抽取和输出位宽没有关系,和输出采样点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