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样生成门级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2-11-21):
是这样的,写了一个veilog代码,很长,希望把代码变成用门级描述的verilog,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rtl=register transfer level
门级rtl = gate level register transfer level
你不觉得矛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表示有误
   是这样的,写了一个veilog代码,很长,希望把代码变成用门级描述的verilog,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综合它, dc 要么fpga的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工具综合出来的不都是基于LUT的么?或者有哪一步能选择综合成门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