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中的电流源

楼主(2012-11-21):
电路中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差居然有800V左右,而且CP的充放电结果不对,是不是电流源的选择有问题?

网友:
上面的P管宽长比反了

网友:
你的vdd电源加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了,还是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

楼主:
现在仿真对了

楼主:
充电仿真对了,但放电仿真出问题了,理论上不是只要交换UP和DN信号(或者Ref和VCO信号)就由充电变成放电了吗?

网友:
Up Dn信号应该是一样才对!这个结构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是一样的,只是延时不同,难道文献里的结果是假的?感觉不像假的~

网友:
小弟弟,你的p管电流镜电流部分你画错了

网友:
楼上好眼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PMOS的衬底应该与源极相连?通常不是应该接VDD吗?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PMOS的衬底一般接最高电位,也就是VDD

网友:
PMOS1的栅极应该接漏极而不是源级

网友:
这个结构是没办法用的~放弃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