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自己写的一个自动售货机的代码,但是quartus ii提示:
Warning (10199):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sellor.v(77): case item expression never matches the case expression,从s20开始的状态都没有出现,请问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出现s20及其以后的状态,求大神指点!

module sellor (
                clk,coin_valid,din5,din10,din15,din20,din25,rst_n,

coin_accept,coin_enough,candy_out,dout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coin_valid,din5,din10,din15,din20,din25;
input wire rst_n;
output reg coin_accept,candy_out;
output reg [3:0]dout;
output reg coin_enough;
parameter s0 = 0000, s5 = 0001, s10 = 0011, s15 = 0010, s20 = 0110,
          s25 = 0111,s30 = 0101, s35 = 0100, s40 = 1100,s45 = 1101;
reg [3:0]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state <= s0;

coin_enough <= 0;

coin_accept <= 0;

end

/*decide the state of the finite state machine*/
else if (coin_valid)
  begin
    case (state)

   s0:

   if (din5)//is it the priority decoder?? maybe using case is different;

state <= s5;

else if (din10)

  state <= s10;

else if (din15)

  state <= s15;

else if (din20)

  state <= s20;

else if (din25)

  state <= s25;

else

  state <= s0;

s5:

   if (din5)

  state <= s10;

else if (din10)

  state <= s15;

else if (din15)

  state <= s20;

else if (din20)

  state <= s25;

else if (din25)

  state <= s30;

else

  state <= s5;

s10:

   if (din5)

  state <= s15;

else if (din10)

  state <= s20;

else if (din15)

  state <= s25;

else if (din20)

  state <= s30;

else if (din25)

  state <= s35;

else

  state <= s10;

s15:

   if (din5)

  state <= s20;

else if (din10)

  state <= s25;

else if (din15)

  state <= s30;

else if (din20)

  state <= s35;

else if (din25)

  state <= s40;

else

  state <= s15;

s20:

   if (din5)

  state <= s25;

else if (din10)

  state <= s30;

else if (din15)

  state <= s35;

else if (din20)

  state <= s40;

else if (din25)

  state <= s45;

else

  state <= s20;

default:

   begin

     state <= state;// can i express like this ??

  coin_enough <= 1;
         end

endcase

coin_accept <= 1;

end
else

   state <= state;//the state of the fsm keep unchanged;

/*deal with the output candy_out of the machine*/

always @(state or rst_n) // is it neccessary to use a if sentence?
  if (!rst_n)
    begin
     candy_out = 0;

  dout = 4'b0000;

end
else

   case (state)

s25:

     begin

    candy_out = 1;

dout = 4'b00_00;

state = s0;

  end

s30:

  begin

    candy_out = 1;

    dout = 4'b00_01;

state = s0;

end

   s35:

  begin

    candy_out = 1;

dout = 4'b00_10;

state = s0;

  end

s40:

  begin

    candy_out = 1;

dout = 4'b01_00;

state = s0;

     end

s45:

  begin

    candy_out = 1;

dout = 4'b10_00;

state = s0;

  end

default:

  begin

    candy_out = 0;

dout = 4'b00_00;

state = state;

  end
   endcase
endmodule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问题了,parameter应该是s0=4’b0000;自己太粗心了!!

网友:
这代码风格跟谁学的?不出错都难,出错也难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给点指导啊?自己看的书~~夏宇闻的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