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OS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11-21):
EOS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Electronic Over Stress 吗?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ESD也是EOS的一种,不过一般说的是狭义的EOS,持续时间相比ESD要长很多

网友:
楼上能多说一些吗?

网友:
能不能解释详细一点阿

网友(2013-01-21):
EOS (electrical overstress) 包含广义范围很大,包括ESD EMI Latch-up, 但是狭义上讲跟ESD还是有区别的,ESD时间短在纳秒级,但是电压很高几百上千很正常,EOS时间长在毫秒级,但是相对过载的电压低

网友(2013-05-05):
受教長了知識 原來還有這種分別

网友(2013-07-11):
EOS为Electrical Over Stress的缩写,指所有的过度电性应力。当外界电流或电压超过器件的最大规范条件时,器件性能会减弱甚至损坏。

网友(2013-08-12):
esd 大电压瞬间炸伤。mim,2层金属间有黑点。
eos 电流烧伤。金属都能烧融了。

网友(2013-09-12):
有所理解了 3Q~

网友:
能提供些专业的资料看看不?

网友(2017-01-22):
讲解的不错哈

网友(2017-08-12):
讲的不错,q q

网友(2017-09-18):
受教了,多谢解答

网友(2017-11-27):
EOS = err over shift .簡單的意思是說當Cell使用電压超高了承受電压,而損壤壞了

网友:
头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2018-08-22):
回复 网友A:

   mark

网友(2018-10-12):
大電流 大電壓燒毀, 不是 ESD test 下.

网友B(2019-07-28):
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Discharge,ESD)和电过载(Electrical Overstress,EOS)
静电放电(ESD)是一种最常见的电磁兼容(ElectroMagneticCompliance,EMC)现象。术语“静电”表示特定物质在与其他物质接触(例如,用脚在羊毛地毯上摩擦)时累积的静电荷。有时在触摸金属或汽车时会产生电火花,这就是静电放电(ESD)现象。放电量取决于物质和环境(包括湿度)。
在半导体环境中,电过载(EOS)这一术语用于说明当电子器件承受的电流或电压超出器件的规范限值时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电过载可能会对整个器件或器件的一部分造成热损坏。热损坏是因发生EOS事件期间产生过多热量而引起。当器件承受高电压或高电流时,器件内的连接会发生电阻加热,从而使温度过高。通常,过多热量处于施加电气应力的区域周围。这会导致器件损坏,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损坏肉眼可见。EOS可能因单次非重复性事件或者持续的周期或非周期事件而引起。EOS事件可以是瞬时事件(仅持续几毫秒),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是持续事件。EOS能量耗尽后,器件可能永久损坏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B:
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Discharge,ESD)和电过载(Electrical Overstress,EOS)
静电放电(ESD)是一种 ...

讲的很清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