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两个变量值明明相等,程序确一直报说不相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1):
今天写SKILL语言的一个程序
两个浮点数变量比如a和b,a = width1-widht2, b也类似
用println打印出来发现值是一样大的,但在if中判断
这两个值是否一样大时,程序始终报说不一样大,
这种问题怎么解?
代码大概是这样
a = width1-widht2
b = height1-height2
if( a != b
    then
    println( a )
    println( b )
    println("ERROR")
    )
根据输出结果看,a 和 b 实际上是一样大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就是解不掉
list1 = list(23.875 29.995 26.935 26.935 29.995 23.875)
list1 = sort(list1 'lessp)
/*list1  = (23.875 23.875 26.935 26.935 29.995 29.995 ) */
x_space = nth(2 list1)-nth(0 list1)
y_space = nth(4 list1)-nth(2 list1)
if( x_space != y_space
     then
     println( x_space )
     println( y_space )
     println("XXXX")
     )
输出结果
3.06
3.06
"XXXX"

楼主:
顶一下 求高人来解

网友:
x_space - y_space = -3.552714e-15 所以它们并不相等的。
一般不能那样做判断的 一般是用一个数比较大小|x_space - y_space|< X 那么就判断x_space = y_space,这个X的取值就你自己定了

网友:
浮点数不能直接比较,一般都是两个数相减它们的绝对值小于一个非常小的数(比如:0.00001)就认为他们相等。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懂了

网友:
5楼正解 浮点数不能直接比较

网友(2014-03-28):
回复 楼主:

    亲,有没有能改模块距离的skill啊?就是m很大的时候,它默认每个cell距离时1,我想让它变成1.8。还有怎么学习skill啊!一直摸不到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