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输出警告或者错误之类的信息求助

楼主(2012-11-21):
请问大侠,如果我想把在dc综合的时候的一些错误和警告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该怎么办?用哪个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看 redirect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grep “Warning” file.log > warning.log

网友:
记得如果是图形界面的话,可以直接点右键保存所有警告和错误到指定的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