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尾电流设计

楼主(2012-11-21):
本人设计一个VCO,用不同结构的尾电流源   (EH[$`N6_YKA3ELWZ16HILP.jpg

两个管子的相噪比一个管子的相噪好1dB,为什么?电流都是一样的~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电流是一样 但是跨导一样么?尾电流管的面积一样么?跨导不一样的话,MOS管沟道电阻热噪声不一样;面积不一样的话,闪烁噪声不一样。你指的好1dB到底是在什么频偏处?是近频带处还是远频带处?近频带主要是闪烁噪声 远频带主要是热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上是跨导,一个是一个MOS管,一个是两个MOS管,跨导都要一样么?我看的相位噪声是1M是不是太远了?面积的意思是版图面积?热噪声是沟道噪声吗?

网友:
你上面用一个mos管那个 用电压源偏置的 偏置电压改成811mV再仿仿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8BIFRVEUNK%)`9}9B@RKKY.jpg 相噪跟之前一样,管子数不一样,相噪却差不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尾电流源貌似有问题吧 Vds<Vov 已经不在饱和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把一个管子的栅极电压设为610mV,Vov小些,但是相噪没这个好,那应该如何设计啊?还请指教~

网友:
VCO设计指南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s.pdf (387.86 KB , 下载次数: 234 )

    相噪没这个好原因可能是 虽然你这个尾电流源进入线性区但是电流还是比Vgs=610mV的大 所以输出摆幅大 当然相噪就会好

    还是你设计的思路有问题吧,给你传篇简单设计流程的pdf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篇看过了,我把栅极电压改为610mV了,Vds>Vov,你说我设计思路有问题,是不是尾电流源不在饱和区这个问题啊?还是给尾电流源留的电压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尾电流源NMOS管Vdsat>Vov,差分对管Vdsat<Vov,请问是怎么回事?对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你上面的图中 M2栅漏相连,当然Vds>Vov了;M6 Vds<Vov,进入线性区了,近似一个电阻,失去了电流源的作用,同时不能抑制2次谐波,恶化了相位噪声

网友:
原因应该是你上面的交叉耦合管的尺寸设计有问题 你还是好好重新算一下 上面你看过的那个文档上都有公式 看看哪里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分对管不应该是Vdsat<Vov吗?我之前看了一篇帖子,说是Vdsat应该小于Vov,不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差分对管是指?M6?M6这里作为尾电流源,应工作在饱和区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LC VCO产生负阻的差分对管~不是尾电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交叉耦合管 直流Vds不是等于Vgs么 直流Vds显然大于Vo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交叉耦合管 直流Vds=Vgs,显然大于Vov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说的是Vdsat,不是Vds,就是差分对管Vdsat<Vov,尾电流管如果
Vdsat>Vov,是不是设计错误,尾电流管设计要不要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2014-04-10):
呜呜 本来就没钱,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