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GTX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2-11-21):
现在一般Xilinx的GTX一般只支持SATA1.0和SATA2.0,那我如果想做SATA3.0的话,能直接通过CORE GEN工具的图形界面进行配置,生成适用于SATA3.0的文件么,就是在协议模板选择SATA2.0,然后带宽配置为6.0Gbps(2.0是3.0Gbps),可以吗

网友(2013-07-02):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比较一下SATA1 SATA2生产的code哪里不同,然后改code;应该可以的,那个guide主要是配置一些参数;你要研究一下SATA3和以前的协议有什么不同,最后可以用生产的仿真模型来仿真你修改后的code。

网友:
我跟lz想的一样,不知行不行

网友:
看你在什么的板子上实现,如果它只有stata1和stata2的话估计即使你改了也是不能用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刚接触GTX的使用。

网友(2013-11-24):
Line Rate是可以手动设置的,能跑多高要看使用的FPGA类型,个人感觉如果Line Rate可以支持到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sata 1 2 3,对于FPGA硬件来说,主要就看线速了吧。如果线速没问题,其他协议上的事情,就是设置参数啥的了。最好问一下FAE

网友:
GTX支持6.0Gbps的,模板里面没有直接生成SATA3的配置,需要自己研究GTX User Guide,有些参数得自己配置

网友(2014-06-11):
有没有GTX的详细协议啊?

网友(2015-07-20):
gtx要用好,还是需要钻研的

网友(2016-05-24):
用了这么时间GTX,我竟然不知道SATA是什么

网友(2016-07-15):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在k7上配置gtx为SATA模式吗?
求助 QQ 826149473

网友(2016-11-21):
楼主,想请教sata2如何配置,我现在仿真主机测总检测不到rxcominitdet信号,设备侧已经发出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配置实现的?我的设备侧的模型是在opencore上下载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