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混频器转换增益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对双平衡下混频器进行仿真测其转换增益,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是  ,在-200附近。混频器的全部管子都处于饱和区,请问有大神能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跑个瞬态自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04):
回复 网友A:

    瞬态也跑了,这时候得出的电压转换增益是正常的。但是PSS+PAC的方法得出的曲线老是这样,请问大神,在设置PSS+PAC时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帐号还挺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那个密码忘了,又申请了一个。请问大神能帮忙解答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没接触过

网友(2013-04-27):
谐波选错了

网友(2013-10-25):
PSS+PAC仿CG时,一定要注意。PSS的仿真引擎要选HB,不能选择默认的Shooting。否则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另外QPSS仿CG时,不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D(2016-04-2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7-03-13):
307078147   学习混频器的可以加我讨论一下!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佬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0-17):
pss选择了hb,就跑不动了,说是没达到pss的稳定性,

网友:
同样遇到了上述问题,不晓得咋解决有大佬在帖子里给结个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