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等效负载电容技术

楼主(2012-11-21):
当LDO输出端接有比较大的负载电容时,我会用mos电容来实现,但是最近面试,有位面试官告诉我可以用某种等效技术来实现该电容,

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这种技术?

另外,低功耗的LDO都有哪些电路结构,不知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小弟写论文是想参考一下!

再次先谢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共享

网友:
电容被增技术吗

网友:
电流密勒效应,原理就是在电容C两端并联一路A倍于电容一路电流大小的电流源,这样实际上流过并联节点的电流和就是(1+A)*I,你从外部看这个电容和电流源的整体就相当于电容变成了C*(1+A)。
具体怎样应用在你的电路里方式就很多了,你可以参看一些paper。

网友:
可使用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的技術,請參考如下所示的經典論文.
J5. G.A. Rincon-Mora, "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 in Miller-Compensated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JSSC), vol. 35, no. 1, pp. 26-32, Jan. 2000.
連結如下:
http://www.rincon-mora.com/publicat/journals/jssc00_ldo-cx.pdf

网友:
负载电容还怎么用等效技术实现?又不是补偿电容,有意义吗

网友:
晚上没有白逛,真心学到东西了,还是有好多没看懂,收藏了继续研究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技术!继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