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芯片设计菜鸟请高人指点一下补偿问题

楼主(2012-11-21):
对开关电源芯片 小信号分析和建模时,由于芯片本身工作在开关状态,是离散的。

请问如何将开关电源系统由离散模型进行线性化分析。如何对开关管线性化分析?
哪位大虾 有这方面的资料,求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
好像有关开关电源建模的书,紫色封面的

网友:
推薦這本書->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 (2nd Edition)
                  作者:Robert W. Erickson, Dragan Maksimov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张卫平的,我一直在看这本,似乎在讲极点和零点的内容上比较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面有如何模型化开关管和变压器的方法啊~~书上是将开关管的动作和变压器一起等效的,不知道是不是LZ需要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