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set mw_reference_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最近在跑icc时遇到一个mw设置的问题,但是当我修改之后,问题依然无法解决,经过几天的折磨发现一个问题,
icc 中mw_reference_library似乎被锁定了,不管怎么修改都不会有变化,甚至设置错误路径(路径中什么都没有),它都能正常跑下去,
更奇怪的是,我用在两个目录中使用相同的mw和设置,出现的问题是不同的,两个路径下的tcl基本相同,无论我怎么修改mw,它都会一如既往的出现和上次相同的错误,所以我猜测每个路径下的mw被锁定了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请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icc没这么神奇吧
mw_reference_library要在open mw之前改

楼主:
这个神奇的问题依然存在,我copy到另一个目录,通过

网友:
用set_mw_lib_reference 命令改,  肯定能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