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IO 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21):
刚开始做RapidIO ,用的板是v5,前两天申请了xilinx srio ip核测试版,现在可以在ISE13.2上生成IP核,但是我没有找到IP核的顶层文件,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个核???
在生成核时,有生成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做什么用的啊??(看了说明文档还是一头雾水啊)
请求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生成IP核打开就可以看到顶层文件了啊看不到?没遇到这情况

楼主:
回复2楼:生成IP核没有看到顶层文件,但是有逻辑传输层核、缓冲核和物理层核的文件
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由于SRIO核是由上面三个核组成的,所以生成srio ip核时是没有顶层封装的文件的,
顶层封装可以由上面提到的3个文件进行组合(加上时钟和reset 模块)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刚开始接触SRIO,对xilinx 自带的例子很不是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doc文件夹里有使用手册,其中详细介绍了example design ,可以直接拿他的的工程使用,按照quick start 那一章里讲的,用tcl文件生成例子工程。然后修改一下ucf就可以测试了。chipscope的使用方法,也有一章单独讲了,按照步骤操作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生成的IP有问题啊,一般不会遇到没有顶层文件的问题,估计你用的ise吧,我用的是quartus,没遇过这种情况所以不清楚

网友:
13.1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现在做的是V5与dsp6455之间的通信,在调试v5时需要初始化6455的DSP吗?
我一直认为V5里的SRIO实例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好像不对啊,挺疑惑的,我理解的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3-11-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参考手册srio_ug503里面Quick Start Example Design那一张说ip生成之后是一个回环的东西,还说可以用用tcl文件生成例子工程,不明白啥意思啊,怎么生成?

网友(2014-04-29):
srio_ug503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顶层文件不存在的状况一般是不存在的,实在不存在你就直接把srio_top文件右键设为顶层文件。
测试版应该有些模块是无法综合的吧

网友:
有没有人做通SRIO这部分呢??

网友(2014-08-03):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做通,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503那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使用说明及举例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最近刚开始接触srio5.6,遇到的问题是生成核之后不能综合,我想问下这是什么造成的,是licens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开始接触srio这部分,能不能请教你几个很初级的问题呢,就是我的srio核生成后总是提示XST.EXE应用程序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ISE14.7生成srio 5.6的核,但是综合总是报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指定核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 说清楚一点呢,我生成的核就放在我的工程目录下,在生成的时候会弹出xst.exe运行错误,该内存不能为read,最后综合时同样会弹出这样的提示并显示综合失败。

网友(2017-04-25):
同样遇到xst.exe已经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