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 chimney area 是指什么啊

楼主(2012-11-21):
求助  :  ICC 中 chimney area 是指什么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指用来布std cell的,窄而高的区域?(甚至是小于cell宽的区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请问一下,这个area是干嘛的啊?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过窄的区域布不下cell,即使没有blockage。
所以在计算cell density时,需要考虑不将其算在可布cell区域之内。

在设计中,从压缩cell面积来看,这种区域越少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耐心解答。
想再问一下,这个area是自己设置的还是工具在某些情况下自动产生的?
一般会因为什么而需要这个area?
因为我貌似还没有遇到过,或者之前自己不懂所以没有在意。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oor plan时处理各种形状macro的位置,摆放后很容易出现这种area的。
就像玩俄罗斯方块没玩好出现的空隙。最好是通过调整macro的位置,消除这些are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