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里面的MCB

楼主(2012-11-21):
spartan6里面的MCB配置端口有6个,不是很懂?为什么有6个fifo。altera里面就一个数据总线给你,ise怎么那么复杂?16为DDR2为何要6个cmdfifo?而且还是32位的数据总线,每个?

网友:
6个端口可以独立控制,共用1个MCB资源

网友(2013-01-06):
这个是什么,不懂

网友:
应用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写进来的32bit数据,往4个写端口上都送,至于是写入哪个端口是靠仲裁的优先级来确定?

网友:
如果6个端口独立操作,会不会增加软件操作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