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iPad mini完全测试:CPU、GPU、屏幕、电池……

楼主(2012-11-21):
AnandTech今天又奉上了对苹果iPad mini的详尽评测,考察了它的CPU性能、GPU性能、屏幕质量、电池续航能力、摄像头表现、Wi-Fi性能等等。

  Nexus 7、iPad mini

iPad mini、Nexus 7

  iPod touch 5、iPad mini、iPad 2、iPad 4

  iPad 4、iPad 2、iPad mini、iPod touch 5

  历代iPad规格表

【CPU性能】
iPad mini和iPad 2一样都使用了Cortex-A9架构的1GHz A5双核处理器,iPad 3 A5X处理器也是1GHz A9双核,所以性能方面三者完全一致,这次的考察其实更多地可以对比一下其它平板产品。

SunSpider JS性能测试中,iPad mini的成绩比同样小平板的Nexus 7高出不少,但是略输于Nexus 10。

Google Octane,iPad mini的性能表现很一般,比之Nexus 7慢了将近一半,A15架构的Nexus 10则大发神威,甚至超过了RAZR i Atom。

  Mozilla Kraken,基本同上。

【GPU性能】
A5处理器的图形核心是“双核”的PowerVR SGX543MP2,仍然与iPad 2相同,而iPhone 5 A6是“三核”的,iPad 4/3则是两代“四核”。性能大家应该也多能猜出来了。

【屏幕质量分析】
这才是本次评测的重中之重!iPad mini使用了一块7.85英寸的IPS屏幕,分辨率1024×768,和前两代iPad相同,但因为尺寸缩小,像素密度从132ppi提高到163ppi,并不算很高,而且别忘了,小平板使用的时候距离眼睛肯定更近,像素密度并不是唯一决定视觉效果的参数。
相比之下,Nexus 7分辨率为1280×800,略大于iPad mini,而且7寸的身段更小,所以像素密度为215ppi。再往上,华硕Transformer Pad Infiniy 224ppi、iPad 4/3 264ppi、Nexus 10 300ppi。

  显示效果如何,一对比就很清楚了:

  iPad mini

  iPad 2

  iPad 4

  iPad mini

  iPad 2

  iPad 4

  iPad mini/4

另外,iPad 4/3的分辨率都高达2048×1536,所以在查看很多网页的时候都一览无余,不需要缩放,iPad mini就不行了。

  但是对比7寸的Nexus 7,多出来的面积会更舒服一些。

  下边开始屏幕质量测试:

iPad mini屏幕的色彩精确度不错(优于Surface),白度和iPad 2基本处于统一档次,但是黑度损失比较大,对比度更是差劲,不幸倒数第一。

6500K色温:iPad mini的数值介于iPad 4/3之间,都比较高,反倒是iPad 2更接近标准值。Surface是最好的,Nexus 7过于偏低。

灰度:iPad mini甚至比iPad 4都要好一些,不过比Nexus 7还是稍差一点。iPad 2又亮了。

饱和度:视网膜屏幕终于爆发了。iPad mini也还凑合,虽然比Nexus 7差了不少,但比iPad 2好很多这次。Surface不行了。
伽玛CIE测试图(照例只要看圆圈和方框的吻合度就行了):

  iPad mini

  Nexus 7

  Surface

  iPad 3

  Transformer TF700

iPad 3显然是最好的,已经近乎完美。Nexus 7也相当理想,只比iPad 3稍差一点而已。iPad mini就不行了,跟Surface基本一个档次,都略低于TF700。
饱和度CIE测试图

  iPad mini

  Nexus 7

  Surface

  iPad 3

  iPad 2

  Transformer TF700

跟伽玛测试的差不多,iPad mini/2彼此彼此,后者还稍好一些。
Gretag Macbeth色彩检查仪

  iPad mini

  Nexus 7

  Surface

  iPad 3

  iPad 2

  Transformer TF700

  Nexus 7依然更好,iPad mini/2、Surface仍然都差不多。

总的来说,iPad mini小屏幕上的色彩质量和精确度都属于良好水平,虽然不是视网膜级别的,但足够用了。
对很多人来说,9寸的iPad显然在上网和阅读方面更舒适,7.85寸的iPad mini则是握起来更舒服,鱼与熊掌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其实也有,那就是给iPad mini配备视网膜屏幕。对此,苹果可以有三种选择,但都很难实现。
1、水平和垂直像素各增加一倍,也就是分辨率增加三倍,就像iPad 3/4。
如果这样,像素密度将高达326ppi,甚至超过Nexus 10,那么苹果将不得不为其配备更强大的处理器和更大容量的电池,而这都会大大增加成本和体积,和“迷你”反其道而行之了。
2、选择一个介于2048×1536、1027×768之间的新分辨率,同时维持4:3的高宽比。
这种分辨率只能是全新的,比如说1600×1200,这样一来苹果不得不重新修改iOS系统和应用来支持它,要不就采取缩放的方式,就像视网膜版MacBook Pro,但这样会影响清晰度,性能上也存在问题。
3、选择一个中间的新分辨率,以及新的高宽比,就像iPhone 5。
这让的话应用开发人员就又头大了。iPhone 5搞出个奇怪的分辨率已经让安卓的开始嘲笑苹果,再这么搞让iOS开发的颜面何存?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技术的进步,iPad mini也会有视网膜级别的屏幕(换个角度想几乎是必然的),但至少短期内不要指望了,完全不划算。

【电池续航】
iPad mini的电池容量为16.3Wh,不但比iPad 4/3小,甚至不如iPad 2,而考虑到硬件规格和iPad 2比较类似,可以想象续航情况会差一些,可以补偿的一是屏幕也小了,二是处理器工艺是32nm。

8.87个小时的上网续航时间甚至超过了iPad 3半个多小时,也优于Surface。32nm iPad 4自然更佳,达到了九个半小时。

3D游戏中接近六个半小时,虽然不敢比iPad 2,4,但是比iPad 4/3长了大半个小时,也证明高分辨率视网膜屏幕是多么耗电。可惜没有45nm iPad 2进行对比了。
新的测试方法还没有在所有平板上开始,所以这部分数据有些欠缺,下边补充两个老方法测试的。

上网超过了9个小时,令人满意,基本和Nexus 7、Surface相同,但是比其它iPad差了不少,尤其是iPhone 2,4依然是续航之王,超过了11个小时!

苹果的视频解码硬件基本没变过,iPad mini 720p高清视频播放坚持了11个多小时,和iPad 3不相上下。iPad 2,4依然疯狂。
综合来说,iPad mini日常使用基本可以坚持6-11个小时。

【摄像头拍照、视频】
iPad mini的后置摄像头规格和第五代iPod touch、iPad 4几乎完全一样,其中对比iPad 4唯一不同的就是焦距更短一些,所以视角更宽点,不过它保存的照片尺寸小了10%左右,可能是压缩率更高。

  静态照片质量也是这样了,跟iPod touch 5同一水平而逊于iPad 4。

前置摄像头跟iPad 4、iPod touch 5、iPhone 5都是一样的,拍出来的照片也差不多,但是因为压缩率的缘故,还是iPad 4稍好一些。

后置摄像头可以拍摄1080p视频,似乎借鉴了iPhone 5的编码器改进,使用了17.1Mbps码率的High Profile H.264 (L4.1),更接近iPad 4。考虑到是同样的A5r2处理器,改进更困可能是固件和软件上的,而非硬件。
iPhone 5评测中我们曾经提到过,A6、A5的编码解码硬件就是一样的,但前者才开放了全部实力。不知道苹果早期是没来得及做好,还是故意一步一步来。

  iPad mini

  iPad 2,4

  iPad 3

  iPad 4

前置摄像头视频则是720p,码率大约10.6Mbps,而且和iPad 4一样是H.264 L3.1,对比iPad 2/3的惨不忍睹有了巨大改进

  iPad mini

  iPad 2,4

  iPad 3

  iPad 4

【Wi-Fi无线性能】
Wi-Fi控制器和iPhone 5一样都是博通BCM4334支持双频段802.11n,5GHz/40MHz通道、2.4GHz/20MHz通道,最大速率分别为150Mbps、72Mbps,并向下兼容802.11b/g。

5GHz频段下的实际速率最高应该能够接近100Mbps,iPhone 5测试中我们也的确见识到过95.7Mbps,但是iPad mini这里没有超过91Mbps,平均大约78Mbps。
2.4GHz频段下峰值大约41Mbps,平均不到35Mbps。

虽然都不如iPhone 5,甚至是iPad 4,但实际使用中令人满意,也很稳定,唯一希望改进的就是在不同AP间切换的时候更智能一些就好了。当然了,这几乎是所有Wi-Fi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