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内部(底层)模块三态门的拆分

楼主(2012-11-21):
许多FPGA内部没有三态门这种硬件资源,只是在I/O口才有,所以网上好多人建议最好只在顶层模块采用三态,不要在内部(底层)模块采用三态。所以我的问题是:
1、如果在内部(底层)模块采用了三态,该怎么处理?有人说将三态拆分,将inout拆分为单独的输入和输出,可是这钟说法对我来说太抽象了,究竟是怎么用代码实现拆分的?最好能举个例子
2、如果内部模块A采用了三态,那么与A相连的内部模块B就也得采用三态,既然连接上了,那还需要将三态拆分吗?
3、最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好多FPGA内部没有三态这种硬件资源?
请各位内功深厚的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3态信号在FPGA内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直接传递的(如D触发器),需要综合软件很好的支撑才行。
inout 可拆分成in out 和out_en(输出使能)3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这么久了,就一个回复……
    内部模块里不能使用inout类型端口还是不能出现综合后会生成三态门的语句?看你的意思,应该是可以出现三态门,但是不能使用inout类型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