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用io加Pad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我在io里设置每个方向大概有七八个Pad,但出来的图里每边只有六个,剩下的都排到外面去了,有没有高手知道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ICC,没明白你说的什么里面外面什意思?
    有的时候是create_cell单元名字没写好,有的时候是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名字写错了或者不对应,还有就是你取得名字中有工具不支持的符号。
新手说得不对请谅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名字不对,谢谢啊

网友(2016-03-29):
非CUP的IO,IO cell和PAD还是分开的,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