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样提高带隙基准的PRSS

楼主(2012-11-22):
求助高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电源抑制比。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增加环路增益!

网友:
减小Power RR~~~

网友:
减小环路电阻,增加环路增益!

网友:
还是要从具体电路结构上分析,分析电源波动对输出电压的影响的主要参数。

网友(2014-01-17):
才采用共源共栅结构的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