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inux 下安装modelsim license error问题

楼主(2012-11-22):
linux modelsim license error问题

linux modelsim license error问题

大虾们,我在linux 下安装modelsim已经成功,更新license,设置环境变量,启动modelsim之后,显示如上错误,求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读懂英语很重要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cense我已经更新过了,环境变量也设置过了,还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难道是这个license不能使用modelsim图形化功能?

网友:
license的问题。你的license从哪儿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license是用一个破解工具产生的,是不是破解工具产生的license不支持图形化显示的?

楼主:
求高手知道

楼主:
求高手指导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破解过了,小弟苦等三天了

网友:
小弟苦等三天,无耐自己摸索,最终用modelsim6.5e解决了如上问题,现在6.5e已经可以用了,破解文件要和安装modelsim版本对应,否则会出现问题。

网友(2012-12-26):
回复 网友C:

   大哥,给个6.5e的破解文件行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linux 还是windows的,留个邮箱

网友(2013-05-09):
我的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传个破解文件给我? 286799946@qq.com

网友:
另外,能不能给个6.5e的下载链接?万分感谢!

网友(2013-12-29):
现在问题有解决了吗?

网友(2014-12-29):
what keygen do you 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