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效输入噪声分析

楼主(2012-11-22):
问题已经解决。。。。。。

大致可以这样总结,如果噪声传输函数不是常数,噪声会被整形,输出噪声分布当然会改变。。。

网友:
等效输入噪声是:电路中所有器件的噪声,通过一定的传输函数转换到输出,然后再除以输入到输出的增益,最后得到的是等效输入噪声。输出和等效输入变化6%和50%是由于相应的传输函数影响的。你看过拉扎维关于噪声那章么?

网友:
噪声是个挺复杂的东西,噪声仿真只能去定性分析,噪声的实测和仿真会差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现在仅仅仿真就和推算不一致,想搞清楚这个原因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经常上EETOP么?我刚刚发,你就回复了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不?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噪声传递函数列出来,你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