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LSW中几个层的用法和区别?

楼主(2012-11-22):
LSW中:A1text dg;
            Text dg;
            A1 pn;
请问各位大侠这三种都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A1text在A1上打Label用的,Text注释用的,不清楚A1 pn和A1text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有人清楚A1text dg 与A1 pn的区别嘛?还是说通用呢?

网友:
有的foundry打pin用pn这层,有的用A1text,要看lvs file里面怎么定义的。

网友:
这个定义无所谓的,
通常控制好layermap文件的层次对应,和lvs文件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