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的仿真问题,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2-11-22):
准备研究gm/ID 设计方法

网友:
见一次劝一次,没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没什么用??这个方法不是更准确吗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做了

网友:
先瞭解手中spice model內的mos元件操作區間由"subthreshold region"到"strong inversion region"
是否都非常準確,否則仿真只不過是"garbage in,garbage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