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22):
1资产
我在21ic放了这个问题,可能太难了,可能太偏了,可能大家都没空,还没有解决。特来请教eetop的专家:
在 比较放大器 一个ppt里面(许ppt都这个的copy)遇到如图红色圈住的一段话:
电源电压升高,工作电流增大,工作速度加快”

这句话我有以下两种理解方式:
1。对于同一个比较器,Vcc这个外接电源越高,比较器翻转速度越快。
2.对于不同类型的比较器,有着这样一种趋势:工作的外接电源越高的比较器,普遍翻转速度都比较快。
3.还有人拿出证据,说ui越大,即过驱动电压越大,翻转越快。

到底哪一种理解正确呢?还是另有他解?

期待高手释疑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没有选择你的第一个答案,我答案是电流增加,比较器速度加快,

网友:
比较器的速度与工作电压一般没太大关系,但与工作电流成正比。
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工作电压升高导致工作电流增加,从而导致比较器的速度加快。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电流是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所谓的速度就是充放电快慢,就是slaw rate问题。

网友:
选择第一个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虾意思也就是选第一个答案。那我要问了,如图,如果Vcc(准确点Vcc‘)升高会带来比较器末端最后一个过饱和程度加深,这样一来,从截止到导通延迟不是更长了吗?矛盾了 有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了,你还是没解释红圈部分啊

网友:
工作电流增加了,slew rate增加了但是摆幅也增加了,所以工作电流增加的百分比要超过摆幅增加的百分比,这个结论才能成立。

我想红圈的这句话,是误导的。 例如最简单的三个反向器构成的环形振荡器,在允许的范围内,是工作电压越低,频率越高,因为充放电流变小了,但是需要充放的电压变小了,充放的时间实际上变短了。

楼主:
回复 10# math123 不出名的课件也就算了,清华华成英的课件,而且到处可见copy的,都这么写。虽然我查阅资料未果,依然不敢轻易否定,你说呢

楼主:
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首先,运放(包括比较器)的瞬态响应应该分为两种情况:
1小信号时,和下图基本电路描述的一模一样(摘自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一书),

就是输入信号越大(也就是哈佛art一书中的所谓overdrive过驱动电压),翻转速率满足指数关系,斜率会成倍上升。
2.大信号时,和小信号完全不一样,会遭遇所谓的slew rate(又叫摆率,又叫转换速率等等)瓶颈,也就是说,你信号再大,本运放我就这么点本事,速度就这么快了,斜率的坡再不能斜了(此时斜率更像一根直线,基本均匀不变)
如下图文字所述(摘自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一书),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呢?原来信号来的太猛了,以至于输入级的那一差分对管中的一个直接歇菜,**截止了,直接导致反馈环断裂,斜率倍增的春光不再,好像在说:本运放就这么点本事,你信号再大,哥也没办法,斜率真的不能再斜了!(详细看razavi的书,解释的很简单详细)

于是有了帖子最开始的那红色圈住的部分,可以用另一本书(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2版)p362)中的下面这句话描述:

话说回来,从razavi的书中阐述来看,增加上述工作电流(电压)的目的是增加电容充放电速度,而这个所谓的电容,并不是运放内部的结电容,“着重”指的是负载电容(包括寄生的,导线的等等)。
话又说回来,为了研究所谓结电容对翻转速度的影响,我还专门查阅了“pn结的瞬态响应”这个话题。详细可以参考http://bbs.21ic.com/icview-197165-1-1.html
主流的结论是:描述pn结的瞬态响应,不适合用扩散电容等理论,取而代之是所谓的“基区贮存电荷”的理论。
原因似乎是:如果信号变化过快,扩散电容的模型将失效,更何况阶跃信号的情境之下呢!
或者如下摘图所说:

而我们这里,pn结的翻转延迟和严重的摆率问题比起来似乎又是可以 忽略的 次要问题。

至此,我想我可以结贴了。
累死我了,这些日子。。。

网友:
为了一块钱 拼了哈哈 !!  建议去楼主去看一下反相器  ramp up/down时间的文章!!   以充电为例,pmos其实经历从饱和到线性的过程(|vds|不断变小),分析极端情况,1.如果永远是恒流源的话,vdd变大的话 电流变大(平方率公式),看似充电时间会变短,但是注意trip point 电压也升高了(VDD/2)。所以会有一个交点。   2.如果永远是电阻的话, 充电时间其实就是R乘以C, R反比于VDD, 所以充电时间是缩小的。 综上, 楼主自己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相器似乎只存在于部分TTL等结尾的运放中,似乎不能代替普遍。话说回来,我似乎以及结贴找到答案了,sorry~!
如果你再早一点,冲你这个积极性,分也给你了。呵呵!话说只有1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俩估计就差个几分钟 因为我编辑的时候 还没看到已解决的状态  哈哈 我的1元钱啊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比较器而言 最后一级基本上就是一个扇出很大的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