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的几种破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22):
论坛里面有一些大侠们分享的资源,先表示感谢。
我发现这些资源,比方ic615吧,有的破解是运行patch后搭配license。有的说是crack过了,直接用license。为什么都crack过了,还要用license啊?patch的过程就是指crack吗?

还有一个问题。ic615和mmsim需要两个不同的license吗?还是这两个license其实是一样的?或者ic615的license兼容mmsim的?
谢谢!

网友:
patch的過程就是指crack,更改程式碼繞過license key的檢查,因為採用flexlm ecc(橢圓曲線)加密,目前僅能使用patch方法.
因為只繞過license key的檢驗,程式還需查核調用的Feature name,版本,使用期限及host id等,但因已patch程
式的ECC檢驗,缺那些Feature name就手動加入license檔案就可以使啦!

网友:
一直在用16.3。。。

网友A(2013-04-04):
回复 网友B:
安装了cadence后使用mmsim还需要单独的license么?

网友(2013-07-22):
也不是很理解,同问。

网友(2014-04-09):
没人解答了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安装了cadence后使用mmsim还需要单独的license么?

指向同一份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