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修改top metal層的min rule?

楼主(2012-11-22):
和大家請教一下,

我在做APR的時候,Top Metal層的minimum rule需要修改。

而我手邊有可以check rule的drc command file。

請教一下Encounter可以帶入drc command file然後自動符合minimum rule嗎?

還是說我得手動修改我的std cell lef檔呢?

想請教各位有沒有比較自動的方法~~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改lef吧,最快, restore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請教一下lef 檔案裡面

LAYER METAL 中的這三個數值也要修改嗎?因為我不大知道這個要怎麼算

RESISTANCE RPERSQ      xxxx;
CAPACITANCE CPERSQDIST xxxx;
EDGECAPACITANCE        xxxx;

我可以只修改
 WIDTH ;
    SPACING ;
    SPACING  RANGE ;
    PITCH ;
這幾個就好了嗎?

网友(2013-04-03):
请问lz解决了吗?小弟这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最後好像就只是改了lef檔而以,就讓tool用top metal要求的寬度去繞

其他的都沒動。

最後再用DRC去看有沒有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