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数据过大(已解决)

楼主(2012-11-22):
今天用spectre跑后仿,一共仿真30us,用了6个多小时,跑出来80个G的数据。。。而且result browser根本就打不开这么大的数据文件。。。。感觉这不太正常啊。。。请问大侠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急啊。。。。。。。谢谢了!!!

网友:
是不save 设置成了allpub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要怎么改?直接把最后那句allpub的去掉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ve=selec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果然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