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论坛上MVTOOL201209安装时报平台不支持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MVTools201209相比以前坛子上的旧版,改动真不小呀,除了附带的MVRC和MVSIM的example变化外,连支持平台都变了。现在只支持readhat和SUSE。在ubuntu上安装完成没问题,但使用时会报”ERROR: You are running on a platform which is not supported.“

解决方法:
打开$ARCHPRO_ROOT/bin/.wrapper,在121行修改代码为:
if [ -e /etc/redhat-release ] || [ -e /etc/SuSE-release ] || [ -e /etc/os-release ];  then

这一段代码是为了检查系统是否是支持的平台。只要把这个检查绕过去,就可以启动MVCMP和MVRC。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当我启动mvdbgen或者mvphydbgen时会报segmentation fault,不知道咋解决。
请高手不悋赐教呀~~~
小菜拜谢了。
我是直接用installer2.8安装,但是scl用的是10.9.3(因为11.4无法在ubuntu上运行?不知道为啥),license用的是EFA0.4生成的。
---------------我是分割线-------------
今天又尝试了1103版本,发现当mvdbgen的时候,会报license check failed,但是其它组件则顺利通过。
为什么?不可能只有mvdbgen才会检查license呀,为啥只有mvdbgen这一个组件报了license fail呢?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呀?多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gment error的问题一般都是系统导致的。比如相关的库没有装全或是相关的库的版本不对,这就导致了程序访问地址溢出等等问题,软件的统统会告诉你“段错误”。记得曾经在linux系统下面用C写程序,编译通过,但一运行就提示段错误,后来一查,调用系统的环境变量错了。我调用的RedHat 9的,但系统是RHEL5的,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修改了源代码,就没有问题了。  你的问题也可能人家synopsys就是依照RHEL写的程序,你偏要在ubuntu上运行。那就没办法了。我以前也在ubuntu上跑过DC,可又一次发现DC自动把我的几个端口给优化掉了,查了一下,脚本也没有错误。上坛子了问了一下其他人,也没人给出个答案。无奈之下,换回了RHEL5,之后DC就再也不抽风了。呵呵。

  另外,问楼主一个问题,论坛里什么时候上传过MVTools 2012.09这个版本的软件,我怎么找不到哇。旧的license还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9265&;highlight=synopsys%2Bcadence

我有另一个台电脑是用的readhat,也有这个问题。感觉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我在.wrapper里面的"eval $command"前面加上了"ldd $command",发现所调用的库都找得到,就是软件自带的库,在.wrapper中软件自己export了一堆的LD_LIBRARY_PATH里面有。

有可能是底层调用了什么系统变量吧,搞不清楚。
不知道哪里有稍微低点的版本给我耍耍,这个版本玩不起,太伤神了。
咱们坛子上的倒是有一个低版本的,但是太旧了,支持不了现在的很多库文件,而且没有amd64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台,MVTools的feature都有哪些啊,该如任加到sysnopsys.src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VRC MVCMP MVDBGEN MVPHYDBGEN MVSIM MVPWR
直接添到你的src中就行了。

楼主:
尝试了1103,发现以前的破解方法不是很好用,当mvdbgen的时候,会报license check failed,但是其它组件则顺利通过。
为什么?不可能只有mvdbgen才会检查license呀,为啥只有mvdbgen这一个组件报了fail呢?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呀?多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如下格式:FEATURE MVRC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SY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CMP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SIM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PWR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DBGE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MVPHYDBGEN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 SUPERSEDE ISSUER=SYNOPSYS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多谢指教。

网友(2013-03-09):
   你报的错误是不是如下?我在src里面加上mvtools的feature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mvcmp -upf TOP.upf
[MVCMP] INFO 571: INI file taken from 'archpro.ini'.
Checkout failed ...: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MVCMP
License path:  27000@ubuntu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MVCMP] FATAL 501: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License file not found.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for 'MVCMP'
[MVCMP] FATAL 558: Exception occurred: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
MVCMP completed with  0 warning(s), 2 error(s).
Total time = 0.1sec CPU time = 0.0sec 61% CPU utilized
Peak Memory = 26.92 MB

网友:
回复  liude19832006

    MVRC MVCMP MVDBGEN MVPHYDBGEN MVSIM MVPWR
直接添到你的src中就行了。
引用 楼主:

   hi 请问你是像我这样添加的吗?
PACKAGE EFA_Synopsys_48 snpslmd 2019.12 0 COMPONENTS="DC-FPGA-Add-On-to-DC \
DESIGNWARE-AMBA-VIP \
DESIGNWARE-I2C-VIP \
DESIGNWARE-REGRESSION \
DESIGNWARE-SIO-VIP \
DESIGNWARE-VERIFICATION \
DWC-AHB-ICTL-Source \
DWC-AHB-Source \
DWC-AMBA-Fabric-Source \
DWC-APB-Advanced-Source \
DWC-APB-ICTL-Source \
DWC-APB-Periph-Source \
DWC-DMA-Controller-Source \
DWC-DMAC-Source \
DWC-GPIO-Source \
DWC-I2C-Source \
DWC-INTC-CNTL-Source \
DWC-INTC-CNTL-Source \
DWC-MEMCTL-Source \
DWC-RAP-Source \
DWC-RTC-Source \
DWC-SSI-Source \
DWC-TIMERS-Source \
DWC-UART-SRC \
DWC-UART-Source \
DWC-WDT-Source \
DesignWare-MEMCTL-Source \
JupiterXT_VF \
SABER_GUIDE \
VT_LCA_Language \
VT_NTB \
VT_SVDesign \
aPrv \
sharp \
simif \
MVRC \
MVDBGEN \
MVPWR \
MVSYN \
MVCMP \
MVSIM" ck=0

网友(2015-11-27):
很好,试一下先

网友(2019-06-05):
这个只是ARCHPRO_ROOT变量没有设置导致的。
把该变量设置为MV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17):
各位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