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怎么实现鉴相功能

楼主(2012-11-22):
一个号有实部虚部,还可以分为幅度和相位,网上查了要用鉴相器,请问怎么在ADS中实现鉴相器功能呢?里面有这个模型吗,还是要自己设计的?

网友:
可以通过求延时最后算一下相位吧,或者是直接求S参数应该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