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多线程 multi thread

楼主(2012-11-22):
verilog仿真的时候能实现多线程么,是需要在verilog代码里面控制还是使用多线程的仿真器。        现在实验室的服务器平台,cpu核很多,但是主频偏低,目前仿真只能用到一个核,实在是慢死了,要是能用上多线程就能解决速度慢的问题了。

网友:
需要多线程的仿真器的支持!

网友:
ISE好像不能设置多线程仿真吧?

求教。

楼主(2013-02-28):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不是说ISE平台,是用的cadence,后面问了cadence的工程师,说综合可以多线程,仿真不可以

网友(2018-03-24):
vcs仿真器支持多CPU核仿真,但实际上仿真性能提升有限。

网友:
和verilog有什么关系,那是仿真软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