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和vhdl赋值不同的现象

楼主(2012-11-22):
关于verilog和vhdl赋值结果不同的现象举例。

网友:
你的vhdl中temp的值是没错的,dataout有问题的,你看看是不是这里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这里主要想知道verilog和vhdl在赋值上有什么区别和相似之处

网友:
仔细看看代码

网友:
temp should be declared to be a variable, not a signal in your VHDL pro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i want to know the assignment  difference between vhdl and verilog.

网友:
在VHDL中信号是具有延时性的;在你的代码中当dat_in变化的时候,dat_out的赋值不是现在的temp的值,而是以前的值(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书上的原话:在顺序代码中,信号值的更新不是即时的,新的值要在进程、函数或工程完成以后才有效);而verilog中的assign是立即赋值的;

大虾来补充一下;

网友:
VHDL赋值有延时性的

网友:
VHDL中的信号赋值要区分有无时钟,在有时钟时,每一次信号的赋值有一个时钟的延时;在一个时钟内,下一次的运算要用到前面的结果的话,必须用变量。

网友:
改成变量的话,结果会是一样的吗?